[STM32F0]
NUCLEO STM32F070 定时器设置流程,眼睛看花.

楼主(2015-05-19):
NUCLEO STM32F070 收到板子,十分高兴.
用STM32CubeMX生成一个定时器6设置程序.
函数如下:
/* TIM6 init function */
void MX_TIM6_Init(void)
{
  htim6.Instance = TIM6;
  htim6.Init.Prescaler = 2000;
  htim6.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6.Init.Period = 0;
  HAL_TIM_Base_Init(&htim6);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TIM6_Init();
  while (1)
  {
  }
}

可是进不了下面的中断.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6 global interrupt.
*/
void TIM6_IRQHandler(void)
{
  HAL_TIM_IRQHandler(&htim6);
}

将生的原程序编译OK,查看UIE未选中.
不知道还差哪里还要设置,请赐.
查看库文件,眼睛看花.实现一时半会理解不完.

网友A:
中断初始化部分好像没配置啊;

网友B:
没配中断

网友C:
这个周期配成0,是什么意思啊,一直中断吗

网友D:
没有初始化中断配置,你只配了定时器,还要使能中断充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周期配成0,是什么意思啊,一直中断吗

还没有看懂寄存器具体功能,有没有寄存器说明?.
自动生成的代码还要更加完善一点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