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各种各样的电源电路问题求解

楼主:
电压源电路
这是别人设计的电路,有几点需要讨论下!
问题1:图中的U5B LM393是电压比较器。从电路原理上来分析,它的作用是将输出电压经过分压后与DA输出电压做比较,其差值经过放大后驱动三极管Q20的导通深度,从而达到调整输出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里应该用一个高增益的运放,而不是电压比较器。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论证这个问题,如果使用电压比较器,比较器输出的是0或者1,让Q20始终处于饱和导通或截止状态。如果某一时刻,负载电压过大,三极管Q20导通,Q19截止,这时候负载电压不是0了吗?
问题2:此处外加两个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增加输出电流吗?我看也不是,因为他们不是达林顿电路。达林顿驱动的话,Q20的射极应该接Q19的基极才对。若果不是达林顿驱动,比较器输出直接控制Q19的基极,有何不可?

锂电池充电电路
问题1:此处三极管的接法(Q1 Q2)完全是达林顿接法,可等效为一个NPN管子。可作者不知为什么把它解释为PNP管子?见他的说法。
默认状态功率管是出于导通状态,因为LM324的1脚输出高,Q3三极管导通,PNP功率管基极拉低,功率管导通。其中RL1电阻为1欧姆,是用来限流的。通过对该电阻上的电压采样,然后经过LM324对基准电压的比较后取出一个电压值,由这个电压值控制功率管的输出电流,始终在一个极限电流上,或者说是短路电流上,我设置的为500MA
问题2:输出放这么多插座有何用?是接多用电设备吗?

网友A(2015-05-21):
标题有误。只有两个电路,何谈各式各样?
第一个电路可以用运放代替比较器。比较器并没有工作在开关状态,而是在线性放大状态,没有什么0或者1.
第二个电路Q1和Q2等效为NPN管,原作者有误。默认状态是RL1两端电压为0,所以LM324的1脚输出接近0V,Q3截止,Q2和Q1导通,负载上电。
当电流大时,RL1压降升高,超过RP1的中点电压时,LM324的1脚输出高,Q3导通,Q2和Q1截止,负载电流下降,但不是0,会维持在一个定值。

楼主:
比较器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比较器输出不是0 1 吗?线性放大状态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