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g2553的简易正弦波发生器设计

楼主(2015-05-19):
(图片)

楼主:
1基本要求

1振荡频率≥10KHz

2输出信号电压范围峰-峰值≥2V负载1K欧,500欧50欧

3测量振荡信号参数峰峰值、有效值、频率测量精度要求满足2

的负载下测量误差≤±5%。以外接示波器测试为参考

2发挥部分

指定发挥要求

1 振荡频率  ≥100KHz

2 测量精度提高误差≤±1%以外接示波器测试为参考

3 显示并绘制输入信号波形绘制要求有坐标轴及刻度单位

4 VDD <=3.3V

5 提交设计论文

网友A:
这个就是需要用到DA转换的,不过单片机自身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需要用到DA转换的,不过单片机自身是有的。

是的

网友B:
通过DA,按照设定的频率输出连续变化的数字信号,添加滤波就是完整的波形了。

网友C:
按照设定的频率输出连续变化的数字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