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求s-lab烧写器与SH88F4051详细的下载板制作图

楼主(2015-05-19):
求s-lab烧写器与SH88F4051详细的下载板制作图

网友A:
slab上的TX接芯片的RX
        RX接芯片的TX

网友B:
还有就是点自动操作后再接板子

网友C:
可以 按了自动后,对CPU复位,或者 上电复位。

网友D:
嗯,注意 不能抖动,ISP过程不能中断。请查看中颖ISP注意 事项。

楼主:
能给个88F4051的用户目标板线路连接图吗?我的s-lab程序下载不下去

网友D:
还真没有

楼主:
唉,算了吧,明儿再说吧

网友E:
中颖单片机大量例程免费大放送,技术指导,你的前程不受阻,加Q:2714266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