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显示时间时分秒

楼主(2015-05-19):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LCD1602x4_mps.h"

#define DS1302_SECOND 0x81          //时钟芯片的寄存器位置,存放时间
#define DS1302_MINUTE 0x83
#define DS1302_HOUR  0x85
#define DS1302_WEEK  0x8b
#define DS1302_DAY  0x87
#define DS1302_MONTH 0x89
#define DS1302_YEAR  0x8d

unsigned char DateString[11],TimeString[9],week_value[2],TempBuffer[7];  //
char hide_sec,hide_min,hide_hour,hide_day,hide_week,hide_month,hide_year;
char done,count,temp,flag,up_flag,down_flag;
//unsigned int temp_value=0,temp_max=0;temp_min=0;      //温度值

void DateToStr(void)    //将时间年,月,日,星期数据转换成液晶显示字符串,放到数组里
DateString[]
{ unsigned char Year,Month,Day,Week;
  Year=rtc_getyear();
  Month=rtc_getmon();
  Day=rtc_getdate();
  Week=rtc_getday();

if(hide_year<2)                 //这里的if,else语句都是判断位闪烁,<2显示数据,>2就不
显示,输出字符串为 2007/07/22
    {
    DateString[0] = '2';
    DateString[1] = '0';
    DateString[2] =  Year/10 + '0';
    DateString[3] =  Year%10 + '0';
}
   else
     {
        DateString[0] = ' ';
        DateString[1] = ' ';
        DateString[2] = ' ';
        DateString[3] = ' ';
  }
  DateString[4] = '/';
if(hide_month<2)  {
    DateString[5] =  Month/10 + '0';
    DateString[6] =  Month%10 + '0';
}
   else
   {
      DateString[5] = ' ';
      DateString[6] = ' ';
   }
  DateString[7] = '/';
if(hide_day<2)
{
    DateString[8] =  Day/10 + '0';
    DateString[9] =  Day%10 + '0';
}
   else
   {
      DateString[8] = ' ';
      DateString[9] = ' ';
   }
if(hide_week<2)
{
   week_value[0] =  Week%10 + '0';  //星期的数据另外放到 week_value[]数组里,跟年,月,
日的分开存放,因为等一下要在最后显示
}
   else
   {
     week_value[0] = ' ';
   }
   week_value[1] = '\0';

  DateString[10] = '\0'; //字符串末尾加 '\0' ,判断结束字符
}

void TimeToStr(void)  //将时,分,秒数据转换成液晶显示字符放到数组 TimeString[];
{ unsigned char Hour,Minute,Second;
  Hour=rtc_gethour();
  Minute=rtc_getmin();
  Second=rtc_getsec();
if(hide_hour<2)
    {
    TimeString[0] =  Hour/10 + '0';
    TimeString[1] =  Hour%10 + '0';
}    else
     {
        TimeString[0] = ' ';
        TimeString[1] = ' ';
  }
  TimeString[2] = ':';
    if(hide_min<2)
{
    TimeString[3] =  Minute/10 + '0';
    TimeString[4] =  Minute%10 + '0';
}
   else
     {
        TimeString[3] = ' ';
        TimeString[4] = ' ';
        }
  TimeString[5] = ':';
    if(hide_sec<2)
    {
    TimeString[6] =  Second/10 + '0';
    TimeString[7] =  Second%10 + '0';
    }
      else
       {
          TimeString[6] = ' ';
       TimeString[7] = ' ';
       }
  DateString[8] = '\0';
}

void show_time()   //液晶显示程序
{
  TimeToStr();       //时间数据转换液晶字符
  DateToStr();       //日期数据转换液晶字符
//  ReadTemp();                    //开启温度采集程序
//  temp_to_str();                 //温度数据转换成液晶字符
  LCD_PutStr(TempBuffer,25);             //显示温度
  LCD_PutStr(DateString,0); //显示日期
  LCD_PutStr(week_value,15);             //显示星期
  LCD_PutStr(" Week",10); //在液晶上显示 字母 week
  LCD_PutStr(TimeString,16); //显示时间
}
////////////////////////////////////////////////////////////////////////////
void outkey()                    //跳出调整模式,返回默认显示
{ unsigned char Second;
  if (!(P1IN&BIT0))
    {
count=0;
hide_sec=0,hide_min=0,hide_hour=0,hide_day=0,hide_week=0,hide_month=0,hide_year=0;
Second=dataread(DS1302_SECOND);
    datawrite(0x8e,0x00); //写入允许
datawrite(0x80,Second&0x7f);
datawrite(0x8E,0x80);          //禁止写入
done=0;//temp_max=0;sund=1;
while(!(P1IN&BIT0));
        delay_nms(2);
  }
}
//////////////////////////////////////////////////////////////////////////////////////////////////////
//////
void Upkey()//升序按键
{
  if(!(P1IN&BIT1))
            {
           switch(count)
              {case 1:
                                  temp=dataread(DS1302_SECOND);  //读取秒数
          temp=temp+1;  //秒数加1
                                  up_flag=1;    //数据调整后更新标志
          if((temp&0x7f)>0x59)   //超过59秒,清零
                                  temp=0;
          break;
               case 2:
                                  temp=dataread(DS1302_MINUTE);  //读取分数
          temp=temp+1;  //分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59)          //超过59分,清零
          temp=0;
          break;
               case 3:
                                  temp=dataread(DS1302_HOUR);  //读取小时数
          temp=temp+1;  //小时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23)   //超过23小时,清零
          temp=0;
          break;
               case 4:                                   temp=dataread(DS1302_WEEK);  //读取星期数
          temp=temp+1;  //星期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7)
          temp=1;
          break;
               case 5:
                                  temp=dataread(DS1302_DAY);  //读取日数
          temp=temp+1;  //日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31)
          temp=1;
          break;
               case 6:
                                  temp=dataread(DS1302_MONTH);  //读取月数
          temp=temp+1;  //月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12)
          temp=1;
          break;
               case 7:
                                  temp=dataread(DS1302_YEAR);  //读取年数
          temp=temp+1;  //年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99)
          temp=0;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P1IN&BIT1));
       delay_nms(2);
      }
}

//////////////////////////////////////////////////////////////////////////////////////////////////////
//////
void Downkey()//降序按键
{
     if(!(P1IN&BIT2))
            {
         switch(count)
              {case 1:
                                  temp=dataread(DS1302_SECOND);  //读取秒数           temp=temp-1;          //秒数减1
                                  down_flag=1;       //数据调整后更新标志
          if((temp&0x7f)>0x59)     //小于0秒,返回59秒
          temp=0x59;
          break;
               case 2:
                                  temp=dataread(DS1302_MINUTE);  //读取分数
          temp=temp-1;  //分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0x59)
          temp=0x59;      //小于0秒,返回59秒
          break;
               case 3:
                                  temp=dataread(DS1302_HOUR);  //读取小时数
          temp=temp-1;  //小时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0x00)
          temp=0x23;
          break;
               case 4:
                                  temp=dataread(DS1302_WEEK);  //读取星期数
          temp=temp-1;  //星期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0x00)
          temp=0x07;
          break;
               case 5:
                                  temp=dataread(DS1302_DAY);  //读取日数
          temp=temp-1;  //日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0x00)
          temp=0x31;
          break;
               case 6:
                                  temp=dataread(DS1302_MONTH);  //读取月数
          temp=temp-1;  //月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0x00)
          temp=0x12;
          break;
               case 7:
                                  temp=dataread(DS1302_YEAR);  //读取年数
          temp=temp-1;  //年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0x99)
          temp=0x99;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P1IN&BIT2));
                                   delay_nms(2);
      }
}

void Setkey()//模式选择按键
{
  if(!(P1IN&BIT3))
     {
           count=count+1;  //Setkey按一次,count就加1
     done=1;    //进入调整模式
           while(!(P1IN&BIT3));
            delay_nms(2);
   }

}

void keydone()//按键功能执行
{        unsigned char Second;
   if(flag==0)    //关闭时钟,停止计时
         { datawrite(0x8e,0x00); //写入允许
           temp=dataread(DS1302_SECOND);
           datawrite(0x80,temp|0x80);
        datawrite(0x8e,0x80); //禁止写入
           flag=1;
         }
         Setkey();                //扫描模式切换按键
   switch(count)
   {
   case 1:do             //count=2,调整秒
            {
                   outkey();      //扫描跳出按钮
       Upkey();                //扫描加按钮
       Downkey();              //扫描减按钮
       if(up_flag==1||down_flag==1)  //数据更新重新写入新的数据
       {
       datawrite(0x8e,0x00); //写入允许
       datawrite(0x80,temp|0x80); //写入新的秒数        datawrite(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sec++;          //位闪计数
       if(hide_sec>3)
         hide_sec=0;
                   show_time();         //液晶显示数据
      }while(count==2);break;
    case 2:do             //count=3,调整分
            {
       hide_sec=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temp>0x60)
         temp=0;
       if(up_flag==1||down_flag==1)
       {
       datawrite(0x8e,0x00); //写入允许
       datawrite(0x82,temp); //写入新的分数
       datawrite(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min++;
       if(hide_min>3)
         hide_min=0;
                   show_time();
      }while(count==3);break;
    case 3:do             //count=4,调整小时
            {
                   hide_min=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datawrite(0x8e,0x00); //写入允许
       datawrite(0x84,temp); //写入新的小时数
       datawrite(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hour++;
       if(hide_hour>3)
         hide_hour=0;
                   show_time();
      }while(count==4);break;
    case 4:do             //count=5,调整星期
            {
                   hide_hour=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datawrite(0x8e,0x00); //写入允许
       datawrite(0x8a,temp); //写入新的星期数
       datawrite(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week++;
       if(hide_week>3)
         hide_week=0;
                   show_time();
      }while(count==5);break;
    case 5:do             //count=6,调整日
            {
       hide_week=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datawrite(0x8e,0x00); //写入允许
       datawrite(0x86,temp); //写入新的日数
       datawrite(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day++;
       if(hide_day>3)
         hide_day=0;
                   show_time();
      }while(count==6);break;     case 6:do             //count=7,调整月
            {
                   hide_day=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datawrite(0x8e,0x00); //写入允许
       datawrite(0x88,temp); //写入新的月数
       datawrite(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month++;
       if(hide_month>3)
         hide_month=0;
                   show_time();
      }while(count==7);break;
    case 7:do             //count=8,调整年
            {
                   hide_month=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datawrite(0x8e,0x00); //写入允许
       datawrite(0x8c,temp); //写入新的年数
       datawrite(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year++;
       if(hide_year>3)
         hide_year=0;
                   show_time();
      }while(count==8);break;
    case 8: count=0;hide_year=0;  //count8, 跳出调整模式,返回默认显示状态
               Second=dataread(0x80);
                  datawrite(0x8e,0x00); //写入允许
               datawrite(0x80,Second&0x7f);
               datawrite(0x8E,0x80);          //禁止写入
      done=0; //temp_max=0;sund=1;     break; //count=7,开启中断,标志位置0并退出
    default:break;

   }

}
////////////////////////////////////////////////////////////////////////////

void rtcinit ()
{
  rtc_wp(0);
  rtc_stop(0);
  rtc_charger(1,1);
}

void sysinit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P4OUT = 0xff;
  P4DIR = 0xff;
  P5OUT = 0x0f;
  P5DIR = 0xf0;
  P6OUT = 0xfc;
  P6DIR = 0xfc;
}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temp;
  sysinit ();
  rtcinit ();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_EINT();
  while (1)
  {
        while(done==1)
        keydone();    //进入调整模式
while(done==0)
    {
    temp=rtc_getsec();
    delay_nms(10);
    if(temp!=rtc_getsec())
    show_time();               //液晶显示数据
    flag=0;
    Setkey();     //扫描各功能键
  }
  }

}

网友A:
这个程序的还是蛮不错的,还显示日期的。

网友B:
这是用ds1302做的电子日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ds1302做的电子日历吧

shide

网友C:
显示时分秒的,这个在技术实现上不是很难的。

网友C:
主要是算法处理上需要多注意的,涉及到日期的就需要考虑闰年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算法处理上需要多注意的,涉及到日期的就需要考虑闰年啥的。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