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的161A的Timer2的捕捉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5-05-19):
中颖的161A的Timer2的捕捉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没找着,能用来测量方波的周期吗?

楼主:
如果可以实现的话,能否给出一些代码作为参考?

网友A:
当方波的周期较长时,采用捕捉功能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B:
如果周期较短,即频率较高,就不合适了。

网友C:
频率较高时用计数方式。

楼主:
哦,知道了

楼主:
那就结贴了哈,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