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控制端点的两个1端点的基础上再开发两个端点

楼主(2015-05-19):
这段时间搞USB3.0想在除控制端点的两个1端点的基础上再开发两个端点,不知道怎样实现

网友A:
你有什么思路了吗

楼主:
FPGA中控制SLAVEFIFO的A0,A1怎样跟FX3固件对应的

楼主:
还有我用端点0同过UART接口给FPGA发送512字节但通过FPGA->UART接口->端点0回读这些数据是control center测试界面显示丢数据,经过逻辑分析仪监测fpga接收数据正确,用SSCOM32串口调试工具监测FPGA给电脑回读的数据发现也正确但就是返回到上位机上显示丢字节,固件也没找到原因,不知是啥情况

网友B:
CYUSB3014的内部架构有点和FX2LP CY7C68013A不同,CYUSB3014内部有DMA控制器,一般外围接口(UART,SPI,USB,GPIF)的数据都可以通过DMA来控制传输。

网友C:
SLAVEFIFO的A0,A1对应FX3的Threads(Thread0,1,2,3),Thread和GPIF界面的GPIF socket(也叫P-PORT SOCKET)相连的。

网友D:
嗯,你的数据传输应该是这样的:FPGA->UART接口->DMA BUFFER->USB 端点->USB Host

网友E:
对,可以看看应用手册AN65974 - Designing with the EZ-USB FX3 Slave FIFO Interface:http://www.cypress.com/?rID=51581

楼主:
好的,我晓得了,多谢大家

楼主:
结贴了,晚安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