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MCU] 请问CodeWarrior试用版使用时弹出下面这个对话框是咋回事?

楼主(2015-05-19):
请问CodeWarrior试用版使用时弹出下面这个对话框是咋回事?
该怎么解决?多谢!

网友A:
我在用cmsis-dap的时候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串口的驱动就是装不上

楼主:
请高手指点

网友B:
这应该跟Code warrior无关,你应该是驱动没有安装成功吧

楼主:
那我们重装驱动试试。
请问codewarrior是否支持win8系统?

网友C:
支持,你下载6.1版本的

楼主:
谢谢!
现在板子还是连不上jtag
提示如下,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D:
驱动安装失败,没有装上串口

网友C:
这个现实串口没有装驱动,一定找对正确的驱动,天生体验出来的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