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omplex.h怎么用

楼主(2015-05-19):
我看好多介绍说自带的Complex.h在优化的时候更好,因为各种内联函数都准备好了,
我尝试着用了一下,编译通过了,但是debug的时候提示找不到
Can't find a source file at "/tmp/TI_MKLIBFPr8Yu/SRC/c99_complex.c"
请大大门指教。

网友A: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complex>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omplex<double> a(1, 2), b(3, 4);

    cout << "a = " << a << ", b = " << b << endl;
    cout << "a + b = " << a + b << endl;
    cout << "a * b = " << a * b << endl;

    cout << "\nthe real part of a is " << real(a) << endl;
    cout << "the imaginary part of b is " << imag(b) << endl;
    cout << "the magnitude of a is " << abs(a) << endl;

    cout << "\ne^a = " << exp(a) << endl;
    cout << "ln(b) = " << log(b) << endl;

    return 0;
}

网友:
路径不对,你先找到那个文件确认路径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C:
Can't find a source file at "/tmp/TI_MKLIBFPr8Yu/SRC/c99_complex.c"

这是不能找到原文件,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将这个文件添加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不能找到原文件,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将这个文件添加进来

整个电脑都搜了……没有这个文件:(是不是还要分外下载相应的库啊?

网友:
这是不能找到原文件,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将这个文件添加进来

网友:
重新安装,或者升级一下哭高数

网友D:
这个文件没有?为何你的程序中给出来了啊,很纳闷,版本问题吗?

网友E:
这个从project----properties下拉选项添加就可以了。你可以下载个everything搜索该文件,另外everything快得无法想象.实在没有就重新下载加载就ok了

楼主:
还是版主大大比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