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MCU] 请教关于P1020板子连不上Jtag的问题

楼主(2015-05-19):
各位大侠,我们开发了一块P1020的控制板,参考的是官方的原理图,但没用官方RDB的CPLD,并将DDR2换成了DDR3。将Jtag的PIN4直接接到了P1020的TRST管脚。用的是USB TAP,连官方买的RDB时JTAG连接正常,但我们的板子怎么也连不上jtag,电源、晶振都正常,没找到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我们建议您将此QorlQ P1020的技术问题提交到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welcome谢谢。

网友B:
楼上的大神,你就不能立刻给我们讲解下吗?

楼主:
板子还是连不上jtag,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板子还是连不上jtag,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先检查一下电源是不是正确,下载器有没有问题

楼主:
电源正常,下载器可以正常连接官方RDB板子

楼主:
CODEWARRIOR右下角显示Connection 100%后,稍等一会会弹出Target initialization Failure,点击OK后,会弹出错误对话框,提示Error Writing Registers。打印信息提示:ccs stop core error和error wirting memory.
请高手指点一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