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仪表放大的Differential Input Current是什么鬼

楼主(2015-05-19):
和失调电流有关系吗

是同一个指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贴来看看?

网友A:
擦。。。。。。。。。。。。。。。
都贴上来就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
都贴上来就不行么。。。。。。。。。。。。。。 ...

额,这就是全部啊
手册表格里写“See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就是见这个图,我就把这个图抓来了
其实就是 ADS1220 这个器件

网友A:
它是差分输入的ADC,差分信号连到它的输入会产生电流-------差分输入电流,Differential Input Curr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是差分输入的ADC,差分信号连到它的输入会产生电流-------差分输入电流,Differential Input Current ...

我理解就是两个输入端电流差吧,也就是失调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理解就是两个输入端电流差吧,也就是失调电流

不是

网友B:
Differential Input Current,差分输入电流。

楼主:
是输入正向端到反相端的微弱电流?

网友C:
就是吸进去的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吸进去的电流大小

ADS1220手册给出的内部PGA结构,用Multisim仿真建模
请问假设这个状态,Differential Input Current 值会是多少?
=7.52-5.27吗

楼主:
看俺仿真的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