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运放电路时好时坏。

楼主(2015-05-19):
各位大神,最近在做了一个基本的正向放大电路。图如下,发现电路时好时坏,坏时还存在一个很大的直流电平(10.1V),检查了电源都正常的,也不存在虚焊,用的运放是AD797ARZ。请各位帮帮忙,在此跪谢了!

网友A:
输入的是什么样的信号?输出端接的什么负载?
还有运放是从什么渠道获得的?

楼主:
输入是1KHz  20mv的正弦信号,输出是悬空的.运放是通过正规的厂家买的。换其它的运放就正常了!  谢谢。

楼主:
输入是1KHz  20mv的正弦信号,输出是悬空的.运放是通过正规的厂家买的。换其它的运放就正常了!  谢谢。n

网友A:
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AD797这款高档货是坏的或者是有内伤的;P

网友B:
你在信号输入端接入一个隔直电容(1uF即可)再看看

网友C:
你这个相当于。

谢谢大家!

开环的频率特性的放大倍数为14倍左右。

此时恰好处于-40db/10倍频的穿越。

可能是不稳定的。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C:
如果R1是30K的话。

谢谢大家!

应该是可以稳定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如果不是这样。

谢谢大家!

那么反馈电阻需要并联几十个pF的电容。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AD797应该没有。

谢谢大家!

坏。

再次感谢大家!

想让一个运放损坏。

谢谢大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想让一个高速运放稳定。

谢谢大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让一个高速运放稳定。

谢谢大家!

一个补偿而已,让你说得真。。。。。

网友E:
楼主估计没看手册,
差模输入电阻7.5K,你的电阻搞大了
还是按手册上推荐的来选取电阻,和补偿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估计没看手册,
差模输入电阻7.5K,你的电阻搞大了
还是按手册上推荐的来选取电阻,和补偿电容。 ...

是输入电阻太大了吗,怎么会没输出呢。刚开始学模电,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AD797这款高档货是坏的或者是有内伤的

换了几个同类的运放都是相同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相当于。

谢谢大家!

能具体说一下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信号输入端接入一个隔直电容(1uF即可)再看看

加了隔直电容后,还是一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