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内阻怎么计算

楼主(2015-05-20):
  • 这个信号源的内阻为什么是RE//RF
  • 等效电路电路怎么理解

网友A:
总有大神会过来讲解。先占一席之位,坐等

网友B:
对于理想信号源,接到电源和地的电阻不会对信号源带来影响。对于非理想信号源,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等效为一个理想信号源与一个电阻的串接。如果这时信号源输出端存在对电源和对地的电阻,那么就会影响到信号源的输出,使信号源内阻上的压降增大,相当于增加了负载。所以,不论前述哪种情况,信号源的内阻都不是两个负载电阻的并联,要根据具体电路模型计算才行。

网友C:
这个需要大神么?
就是电路分析的基础知识呀!不懂的回去看看电路分析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