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初次使用28335,求助!!!!!

楼主(2015-05-20):
我刚买了一个28335开发板,但ccs6.0没有资料可参考,如何把代码烧到dsp里面一直没弄出来,这开发环境以前使用的51单片机复杂多了,哪里有ccs6.0的指导资料啊,哪位大神可以帮帮我?

网友A:
建立工程时把F28335.cmd拷进去就是烧进FLASH,
建立工程时把28335_RAM_lnk.cmd拷进去就是烧进RAM仿真,
烧进FLASH掉电后程序不丢失,烧进RAM后程序会丢,
CPU访问FLASH和RAM的速度不一样,也就是在跑程序时主频不一样,
一般在烧进FLASH之后会使用函数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把程序从FLASH拷贝进RAM然后从RAM运行,同时使用InitFlash();初始化FLASH(是否需要这个不太确定),
当程序较多,或全局变量较多时,需要修改cmd文件(这个很重要)
cmd文件管理所有变量、程序、全局变量生成的地址,如果空间不够需要修改一下,删掉不用的空间,增加所需要部分的空间
CCS6.0和CCS4.0以上的软件操作一样(听说CCS3.3的就很不一样)
烧写程序前首先要确定仿真器配置是否正确,建立所需要的ccxml文件(就是仿真器配置文件),并测试仿真器是否连接上(从这时起板子就需要上电了)
编写完程序后先建立工程,建立无误后点Debug进入仿真,程序会直接下载进板子并开始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582856-1-1.html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7279&h ...

现在用哪个ccs版本的多一些?我买的是v3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工程时把F28335.cmd拷进去就是烧进FLASH,
建立工程时把28335_RAM_lnk.cmd拷进去就是烧进RAM仿真,
烧 ...

win8  64位的能装ccs4.1.2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用哪个ccs版本的多一些?我买的是v3仿真器

不知大众口味,我用的是6.0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8  64位的能装ccs4.1.2吗?

额。。。不知道。。。有6.1了为什么还要用回4.1呢。。。
我Win7  64位就在官网上下的最新版,网上有5.1的**包直接就能用,
新版肯定比旧版要强上很多,不管是界面设计还是编译器效率都有很大的提高
反正我一上手就用的CCS6.1,我觉得很顺手,个人觉得没必要用以前的版本

网友C:
CCSv6的整理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少

网友D:
一般在烧进FLASH之后会使用函数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把程序从FLASH拷贝进RAM然后从RAM运行,同时使用InitFlash();初始化FLASH。

网友E:
6.0好像是可以兼容4.2的吧

网友F:
需要更新开发包,安装软件没自带

网友G:
自带的例程你烧录个试试看,还有看看例程都有哪些文件,看看是怎么做的,比如cmd文件,就是分布代码在什么存储段用的,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