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10DC给LM555供电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5-05-20):
现在我们需要用110VDC给LM555供电,应该怎么做,求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A:
降压到合适的工作电压。

网友B:
把AC/DC电路稍加改动就行。

网友C:
吧这个直流接入一个手机充电器,就可以出来5v   dc了

网友D:
是直流110v哦,有点麻烦,用高压dc/dc模块成本太高,还是用2只功率电阻分压吧

网友E:
手机充电器简单。

网友A:
降压方法中,如果功率要求不高(仅555的话功率很小),常见的100V到230V通用型5V输出的电源适配器就可以用,算是最方便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