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pcb怎样选择节点到节点导线

楼主(2015-05-20):
我想更改此段线路,怎样选择这段线路

网友A:
Ctrl+H然后,把焊盘再去选就可以了。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H然后,把焊盘再去选就可以了。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

这个不行吧 是选择整个网路的

网友A:
那你就按住shift键选择,然后用PCB Insepector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按住shift键选择,然后用PCB Insepector更改。

谢谢 这个还好

网友B:
ad的可以在一条线上连第二次导线,那么第一次的就会消失。明白我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