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关于USB 音频传输的请教

楼主(2015-05-20):
想做一个设备,通过USB口将音频数据从PC端下载到设备端,经过设备的处理后重新发回(上传)到PC,这两个个上下过程是同时进行的,现在有以下一些疑问,请有经验的兄弟指点一二:
1:上传和下载的过程是不是可以在同一个USB 端口实现?如果是基于audio 1.0,好像速度不足够?那是不是需要用到audio 2.0 就可以?
2:上传和下载都是枚举为usb audio 类就可以了吗,只是上传和下载的IO /OUT 换转就可以?
3:  怎么测试上传/下载的数据是不是正确的啊?
谢谢!

网友A:
既然是纯数据传输,个人觉得就没有必要非得做USB声卡了吧。可以有其它很多种选择,比如bulk  或 U盘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纯数据传输,个人觉得就没有必要非得做USB声卡了吧。可以有其它很多种选择,比如bulk  或 U盘也行。 ...

首先:我想问问,实现上下传输的功能的是声卡设备?
其次,只能做声卡,因为如果要做U盘,需要存储空间,设备端并无多少存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