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实战演练逻辑篇27:VGA显示驱动子板设计

楼主(2015-05-20):
VGA显示驱动子板设计
本文节选自特权同学的图书《FPGA设计实战演练(逻辑篇)》

SF-VGA板载用于驱动VGA显示器的专用D/A转换芯片AVD7123,FPGA通过OUPLLN连接器驱动ADV7123芯片产生供给VGA显示器的色彩以及同步信号。SF-CY3核心板与SF-VGA子板模块连接的系统框图如图3.57所示。FPGA产生ADV7123的同步信号以及3组供给ADV7123内部3路并行D/A转换的数字信号,经过ADV7123的这3组VGA色彩数字信号最终转换为0~0.7V的模拟电压送给VGA显示器。而FPGA另外会产生用于同步色彩数据的场同步信号VSYNC和行同步信号HSYNC。(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图3.57 SF-CY3核心与SF-VGA子板模块连接的系统框图
         SF-VGA子板的实物图片如图3.58和图3.59所示。(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图3.58 SF-VGA子板实物照片1
图3.59 SF-VGA子板实物照片2
         ADV7123芯片以及外围电路如图3.60所示。它的3路D/A信号实际上都是8bit位宽,但是我们只使用了565的RGB(即5bit的R信号,6bit的G信号,5bit的B信号)输出,所以把不使用的RGB信号都统一接地。用于同步数据传输的有时钟LCD_CLK、转换数据有效控制信号LCD_BLK和补偿同步控制信号LCD_SYN。根据datasheet,实际上LCD_SYN我们无需使用,所以逻辑驱动给他0电平就可以了。而LCD_CLK是和输出的数据总线同步的,根据我们所需要的显示驱动分辨率和刷新率决定,LCD_BLK信号则在数据总线有效时拉高即可。(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ADV7123的模拟输出IOR、IOG、IOB信号直接连接到VGA插座上,同时FPGA输出的两个同步信号VGA_HSY和VGA_VSY也直接连接到VGA插座上。(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图3.60ADV7125与VGA接口电路
         SF-VGA子板上用于连接SF-CY3核心板的连接器电路如图3.61所示。(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图3.61 SF-VGA子板与FPGA的连接插座电路
SF-VGA与FPGA引脚定义如表3.6所示。(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表3.6 SF-VGA与FPGA引脚定义

分类

名称
引脚号
功能描述
VGA数据信号
LCD_R0
红色数据位0。
LCD_R1
红色数据位1。
LCD_R2
红色数据位2。
LCD_R3
红色数据位3。
LCD_R4
红色数据位4。
LCD_G0
绿色数据位0。
LCD_G1
绿色数据位1。
LCD_G2
绿色数据位2。
LCD_G3
绿色数据位3。
LCD_G4
绿色数据位4。
LCD_G5
绿色数据位5。
LCD_B0
蓝色数据位0。
LCD_B1
蓝色数据位1。
LCD_B2
蓝色数据位2。
LCD_B3
蓝色数据位3。
LCD_B4
蓝色数据位4。
VGA同步信号
VGA_VSY
场同步信号。
VGA_HSY
行同步信号。
A/D控制信号
LCD_CLK
数据同步时钟信号。
LCD_BLK
转换数据有效控制信号。
LCD_SYN
补偿同步控制信号。
         SF-VGA子板的OUPLLN插座P1连接SF-CY3核心板的插座P3,其实物连接如图3.62所示。(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图3.62 SF-VGA子板与SF-CY3核心板的实物连接

网友A:
学习了,不过我感觉想要快速全面的学习FPGA,还是买个视频最好,推荐明德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