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新版库文件之启动文件的选择

楼主(2015-05-20):
新版库文件中GD32F10x包含了有四个启动文件,分别如下

楼主:
对于四者的定义,在gd32f10x.h中可以找到
  /* #define GD32F10X_MD */     /*!< GD32F10X_MD: GD32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GD32F10X_HD */     /*!< GD32F10X_HD: GD32 High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
  /* #define GD32F10X_XD */     /*!< GD32F10X_XD: GD32 Extra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GD32F10X_CL */     /*!< GD32F10X_CL: GD32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

楼主:
从上面的代码可以看出,GD32和STM32的命名有点不应样,去掉了低密度产品的选择并到了中密度产品中MD,增加了超大密度的产品选择XD。
MD中包含的FLASH大小为:16,32,64,128,256
HD中包含的FLASH大小为:384,512,768,1024
XD中包含的FLASH大小为:2018,3072
CL为互联型产品:包含107和105+网络接口型系列

楼主:
FLASH大小的选择,看字母GD32F10x#%中%的字母,表示的含义大概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