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母线与相电流关系是什么

楼主(2015-05-20):
对于三相交流异步电机控制,母线电流与三相电流之间有没有具体关系,母线电流可不可以通过三相电流来推导计算出来?

网友A:
母线各点处的电流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母线各点处的电流是不一样的。

恩,谢谢~那母线峰值电流与相电流的峰值电流有没关系的呢?

网友A:
配电盘有三相母线,母线上接有很多负载,负载有三相交流异步电机,要搞清母线峰值电流与相电流的峰值电流有没关系,先要知道配电盘和他负载的关系。你要找个配电系统看看,一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电盘有三相母线,母线上接有很多负载,负载有三相交流异步电机,要搞清母线峰值电流与相电流的峰值电流有 ...

恩,TKS~

网友B:
能量守恒啊

楼主:
恩,只是不好计算,找不出关系

网友C:
母线电流与三相电流,什么的母线电流,那个的三相电流,楼主没讲清楚,如何分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母线电流与三相电流,什么的母线电流,那个的三相电流,楼主没讲清楚,如何分析呢 ...

逆变桥的母线电流,采样电机的三相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只是不好计算,找不出关系

哎  你让我怎么回答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