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ST2.0电机库驱动电机,正反转切换会卡死。请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2015-05-20):
如题,小弟用的是ST提供的2.0库来驱动带霍尔的轮毂电机,碰到了以下问题:
1、在力矩环模式下和速度环模式下赌转之后电机就不动了,得花力气推动才会再动起来。而且赌转电流是等于设置电流的。过流保护我已经取消掉了。
2、在力矩环模式切换正反力矩,从正转切换到反转就不会卡死不动,需要用手推一下才动。并且反转软绵绵的,正转明显相同力矩下比反转要更快。

我已经用了两个不同厂家的电机做了测试,并且对于hall的安装偏差都尝试过修正,但是对以上问题并没有帮助。不知大家在用电机库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将鼠标移到波形上面可以看到名字)

这是测电机黄绿线,测HALL的黄绿线

这是测电机黄绿线,测HALL的黄绿线

HALL蓝黄线

HALL蓝黄线

这是测电机黄绿线,测HALL的黄蓝线

这是测电机黄绿线,测HALL的黄蓝线

这是测电机黄绿线,测HALL的蓝绿线

这是测电机黄绿线,测HALL的蓝绿线

HALL黄绿线

HALL黄绿线

网友A:
反向电动势比较高啊;
硬件加续流管看看;

网友B:
电机库本身没有限制正反转, 所以双向应该是一样的效果.
霍尔的安装是个比较大的问题, 先得避免这个问题, 比较容易判断这个问题的情况是, 每次卡死的位置是固定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位置上, 另外你可以空转电机, 看看霍尔信号的角度差, 如果 60/120°比较准确, 才可以软件补偿得到好的效果.

朋友,你好! 请问是3个HALL的信号之间的角度差还是HALL信号和电机反电动势的角度差?

网友C:
楼上是专业的,版主可以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反向电动势比较高啊;
硬件加续流管看看;

如果做无刷电机这个模型,貌似管子里都集成了续流管。

网友E:
电机库本身没有限制正反转, 所以双向应该是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库本身没有限制正反转, 所以双向应该是一样的效果.

我感觉是因为在速度低的时候,HALLT法在测速周期里没有脉冲进来导致测速测不出来,进而导致在没有进入到下个扇区的时候FOC产生的磁场因为错误的角度,把转子“吸”在原地,导致卡死。当手推动一下,角度被重新更新以后,电机才得以脱离“卡死”状态继续运动。请问您有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做无刷电机这个模型,貌似管子里都集成了续流管。

是的,我在外面也加了续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库本身没有限制正反转, 所以双向应该是一样的效果.
霍尔的安装是个比较大的问题, 先得避免这个问题, 比 ...

我感觉是因为在速度低的时候,HALLT法在测速周期里没有脉冲进来导致测速测不出来,进而导致在没有进入到下个扇区的时候FOC产生的磁场因为错误的角度,把转子“吸”在原地,导致卡死。当手推动一下,角度被重新更新以后,电机才得以脱离“卡死”状态继续运动。请问您有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是因为在速度低的时候,HALLT法在测速周期里没有脉冲进来导致测速测不出来,进而导致在没有进入到 ...

我碰到过这个问题,而且是上来碰到的第一个**深刻的问题。
但原因并不是你说的那样。
HALLT法在测速周期里没有脉冲进来导致测速测不出来,进而导致在没有进入到下个扇区的时候FOC产生的磁场因为错误的角度,把转子“吸”在原地,导致卡死。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 FOC 虽然角度偏差很大,但扇区不会错。所以不会导致把转子“吸”住的情况。

网友F(2016-01-10):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这个问题,而且是上来碰到的第一个**深刻的问题。
但原因并不是你说的那样。
HALLT法在测速周 ...

那你最后怎么解决电机反转测电角度不准的问题的?

网友B:
我遇到的是电机问题, 换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