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一份 AD 画四层板的教程

楼主(2015-05-20):
求一份 AD  画四层板的教程

网友A:
我从一个论坛上下载了一份,不过是99的,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网友B(2017-02-14):
其实如果已经画过2层板再往多层板跨越很简单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需要再了解几个概念
1,正片、负片
正片就是某一金属层有线的地方才有金属,没线的地方没有金属,信号层都是正片
负片就是有线的地方没有金属,没线的地方反而有金属,电源层都是负片
2,电源层的分割
刚才说了电源层都是负片,即有线的地方生产出来后没有金属,电源层的分割就是在电源层画线就行了,把一个电源层分成好几个电源区,比如3.3V  2.5V等等,注意每个区都得是闭合的,然后再分别双击分好的区设置连接到哪个电源网络就可以了
注意:AD添加电源层在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里面F:\未命名.bmp
Add Layer就是添加信号层,Add Plane就是添加电源层,至于信号层和电源层怎么排序合理就多搜搜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