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PWM经两级RC滤波后为何电压逐渐降低?

楼主(2015-05-20):
利用单片机的IO口产生PWM波,经RC滤波后利用运放产生输出电流可调电路。
现在发现前级RC和后级RC的电压不一样,按说没有电阻分压,运放输入也是高阻抗。想不明白。就是R30电阻两端电压不一致。

网友A:
那你测量PWM信号是否稳定。

网友B:
有滤波就有衰减,电压降低有什么奇怪的。

网友C:
同上,有滤波就有衰减

楼主:
PWM波形稳定,占空比不变。
如果衰减一定会有的话,那么只能按输出来倒推比例系数了。

网友D:
学习一下复阻抗的欧姆定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一下复阻抗的欧姆定律吧

嗯,都忘了,该复习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