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信号毛刺与大伙儿讨论讨论

楼主(2015-05-20):
Hi,大家好;
      以上是我们测得的I2C的信号,想弄清楚一下,这些信号的上升沿与下降沿为什么会有毛刺的产生?如何消除他们?
     大伙儿们不吝赐教!

SDA信号

SDA信号

CLK信号

CLK信号

网友A:
毛刺不影响吧,是不是频率太快

网友B:
我又一次偷懒没给IIC芯片去耦电容,毛刺比你这还要严重一些,同IIC总线也不稳定。然后加上去耦电容毛刺问题就好多了,并且总线也正常了,希望能给你点启示。

网友C:
是不是示波器探头没补偿好呢

网友D:
LZ和LS呀,你们都错了。
I2C总线是怎么要求的?任意器件不可以置高总线,只能拉低总线,只能靠外接上拉电阻拉高。
既然只能上拉电阻拉高,波形的上升沿绝对不会有毛刺的,是RC充电的波形。
你们的上升沿有毛刺,显然你们的GPIO不是OC/OD输出,是推挽输出,所以问题就来了。
有毛刺,很容易导致错误的。
你们需要改进软件呀。

网友E(点评):
赞,一针见血啊。。

网友F(点评):
你说的不完全对,1主N从时,SCL是允许推挽输出的,并且效果比OC加上拉电阻要好。

网友G(点评):
请问,如果I2C clk信号的下降沿有glitch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和LS呀,你们都错了。
I2C总线是怎么要求的?任意器件不可以置高总线,只能拉低总线,只能靠外接上拉电阻 ...

多谢提示,请问一下,低电平中间忽起的那个小台阶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又一次偷懒没给IIC芯片去耦电容,毛刺比你这还要严重一些,同IIC总线也不稳定。然后加上去耦电容毛刺问题 ...

I2C总线上还需要加去耦吗?多大的电容?是加在主那一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刺不影响吧,是不是频率太快

频率不快,设定的100Khz,低电平中间忽起的那个小台阶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提示,请问一下,低电平中间忽起的那个小台阶是怎么回事?

那肯定是你的程序有问题,要么高要么低,如果有半拉子电平,肯定是一个输出高,一个输出低,打架了。
所以,I2C要求只能拉低,不可以置高,只能上拉电阻拉高。

网友H:
1、探笔问题 有没有补偿好
2、电容加一个,这个根据你的频率来加,你可以先加一个102试试,看一下对上升沿的影响

网友I:
同意5楼,另外楼主确定不是示波器问题?你换个模拟示波器看看?还有我每个芯片的都加去耦电容,输出方波,角一样有毛刺。

网友J:
增大上拉电阻的阻值如47K或100K甚至更大,或者加一个电容对地,上拉电阻47K时电容20--47p

网友K:
不会吧,i2c也有毛刺,两边加上拉,中间接22-33欧姆的电阻,就算有,应该会小很多。

网友K:
是的,最好先校正一下示波器探头,

网友D:
上面很多人的想法都是错误的。
1、可能是示波器的问题,这个概率很小,不过,确实有很多新人,根本不知道校准示波器的10X探头的频响。
2、毛刺,是由于驱动源的驱动能力很强,输出内阻很小,边沿很陡峭。和I2C时钟的频率无关,只和边沿有关。对于RF信号高速信号,得考虑阻抗匹配。
3、对于I2C,很多想法都是多余的,只要OD输出就可以了,不要推挽输出,实在不行,加RC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很多人的想法都是错误的。
1、可能是示波器的问题,这个概率很小,不过,确实有很多新人,根本不知道校 ...

是在I2C的信号信号线上面加RC网络吗?加在master还是slaver这一侧呢?一般加多大的R与C?

网友D:
I2C电路真的没有见过有人加RC的。
I2C数据是上升沿触发锁定,只要上升沿没有毛刺振铃,不影响数据可靠性的。
所以,只要程序修改就可以了,要OD输出,也就是开漏输出。
如果GPIO有OD输出模式,程序最简单。
如果GPIO只有输入和输出模式,则GPIO端口数据寄存器永远为0:
1、想输出高电平:只要把GPIO设置成输入就可以了。
2、想输出低电平:只要设置成输入就可以了。
3、如果要读取端口电平,记得设置成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又一次偷懒没给IIC芯片去耦电容,毛刺比你这还要严重一些,同IIC总线也不稳定。然后加上去耦电容毛刺问题 ...

是的,我也遇到过

网友A(2015-06-25):
女工程师脾气不好。

网友L:
不需要加电容吧
你I2C总线上挂的元器件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