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电子扇调速

楼主(2015-05-20):
最近在搞调速开关,基本思路就是用PWM信号控制MOS管的开关来实现电机调速。做完后用在暖风机调速是好用的。可用在电子扇上就不好用了。我设置100个档位,可电子扇调速时调到80档左右之后就没有明显变化了(电压有变化),可电子扇的档位感觉分的不是很清楚。我用稳压电源调压来控制器转速就可以感觉出转速变化?       这是为什么?   PWM斩波正常,模拟出的电压也对。 可为什么会这样?求大神指点?

楼主:
没有人么?电机都是12V的!大家都来说说哈,给点方向

网友A:
我觉得,首先得看电扇的转速是不是跟电压成正比的。以往用可控硅斩波,无极调节,在调加热丝或者电机之类的都是很好用的。有一点很奇特,您产品需要设置100个这么多的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首先得看电扇的转速是不是跟电压成正比的。以往用可控硅斩波,无极调节,在调加热丝或者电机之类的 ...

转速和电压是不是成正比,这个确实是个问题。像你说的,调电机之类的一般都好用,也就应该是一般的电机转速都和电压成正比呗?不过这个电子扇,似乎不是.....。至于100个档位是之前一个产品程序直接拿来先调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首先得看电扇的转速是不是跟电压成正比的。以往用可控硅斩波,无极调节,在调加热丝或者电机之类的 ...

它的转速适合电压成正比的.我用稳压电源一点点调电压,它会随着电压一点点增加转速,不过用PWM斩波出的电压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