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信号采样如何滤波

楼主(2015-05-20):
有毛刺正弦信号采样怎样滤波方式比较好?

网友A:
无源有源都有方案。。。

无源的相对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无源有源都有方案。。。

无源的相对简单

还要看毛刺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毛刺的频率。。。

毛刺周期也就1us左右,出现频率不定。准备采用新旧值对比的方法,并设阈值,超过阈值就认为是毛刺。

网友B:
毛刺的话,也可以考虑加软件滤波,一阶低通基本就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毛刺的话,也可以考虑加软件滤波,一阶低通基本就够

一阶低通软件滤波没有用过,不知如何实现,我查查看看

网友C:
无源的相对简单

网友D:
具体的方案是什么?

网友E:
法一: 用DFT或FFT变换到频域,然后把不要的频率掐掉,再反变换回时域。

最给力的方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法一: 用DFT或FFT变换到频域,然后把不要的频率掐掉,再反变换回时域。

为了一个低通要用到DFT有点大材小用,对软件与硬件要求高,还不如普通的FIR或IIR来得简单。有效信号的带宽与干扰信号频率离得远的话,以硬件滤波为好。

网友G:
能换个思路么,正弦波附带信息量少,换成频率和幅度不行嘛,呵呵

网友H:
我所遇到的滤波电路调试中,效果最好的是有源带通滤波器+三极管设计跟随器+串联谐振的方式。非常好!

网友I(2016-11-04):
请问楼主最后怎样进行滤波了呢

网友J:
楼主你的是模拟信号吧, 如果是我设计, 我会先把你的模拟信号 ADC 采样为数字信号, 软化数字滤波,滤波完毕, 再 DAC 变为 模拟信号.

现在已经是数字化时代里, 有些方法 可以使用数字处理技术, 就是好比我现在 , 处理音频信号, 模拟的音频信号基本全部 数字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