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SP系统进入反复的RESET状态?

楼主(2015-05-20):
最近写的一段程序,发现DSP系统有的时候运行的突然就重启了,有的时候是反复的重启,在调试状态下看,就是现实外部发生了一个意外,重启,然后就反复的重启。

网友A:
是不是中断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看门狗的事啊

网友C:
这个先检查下你的硬件复位部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看门狗的事啊

我用的是F28M35系列双核的系统,经过分析我觉得应该是DSP系统的PIE错误导致了M3的NMIWD触发计时导致RESET,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证实这个想法,调试的时候RESET了寄存器的值直接清零了,看不到NMIFLAG相关寄存器的值,还有像这种情况下,怎么才能知道是哪条命令不合理导致了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F28M35系列双核的系统,经过分析我觉得应该是DSP系统的PIE错误导致了M3的NMIWD触发计时导致RESET ...

指针等有没有溢出   非法操作啊

楼主:
现在判断的原因可能是电流不够导致的。

网友C:
这个首先在硬件上排除下的吧。。

网友D:
这个一方面的看下你的看门狗的开启没,,若打开了就 但不执行下的看到哪一块的就发生复位的。。让后修改该部分的。

网友D:
另一方面的看下硬件上的设计的,,特别是电源的是否稳定。

网友E(2015-06-19):
这个可能是你用了外部中断的吧。。

网友F:
先检查下你的硬件部分的,确保没有外部干扰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