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直流无刷电机过流保护电路

楼主:
我们的电机工程师先后给我两个图,让我很困惑。我感觉这俩图没什么区别都是比较器,但是我们的电机工程师告诉我第一个图不好用。

网友A(2015-05-20):
第二图显然不是比较器。

网友B:
我看没有一个好用,R7  20mΩ是采样电阻,两端接地,是什么意思?
图1的2的直流电位是零,说明他什么也干不了。
图2也一样,也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没有一个好用,R7  20mΩ是采样电阻,两端接地,是什么意思?
图1的2的直流电位是零,说明他什么也干不 ...

忘说了,图中的GND是MOS管的地端,PGND是电源负极。他俩用20m欧的电阻连接以检测MOS管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图显然不是比较器。

我仿真了一下,第二张图的前级是一个比较器的作用,后级很明显是个反向。并且那个10n的电容有和没有仿真效果都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仿真了一下,第二张图的前级是一个比较器的作用,后级很明显是个反向。并且那个10n的电容有和没有仿真 ...

第二幅图前级是放大倍数约104倍的同相放大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说了,图中的GND是MOS管的地端,PGND是电源负极。他俩用20m欧的电阻连接以检测MOS管电流。 ...

一图的2脚工作在运放的死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幅图前级是放大倍数约104倍的同相放大器。

怎么讲?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