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极管型号的选择和电阻功率的选择

楼主(2015-05-20):
如图我应该选哪个型号的PNP三极管合适?
电阻的功率要选多大?阻值可变

网友A:
看你的电路图,那个三极管是扩流用的吧。不知道你要多大电流?
看你电路图上的TIP32就是一种常用的扩流三极管

网友B:
电流过大或过小都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