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压电蜂鸣器电路 讨论一下 电感电容作用

楼主(2015-05-20):
压电蜂鸣器电路

压电蜂鸣器的频率为4K   通过两个引脚给与相位相反方波驱动   增加的电感 和电容作用是什么?大神们来讨论赐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什么作用,除非旁边有无线接收机,由L1及C3形成低通得到约25MHz,抑制高于此频率的谐波。 ...

没作用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其实是升压了吧??电容应该起到声音延迟的作用吧?

网友B:
没有什么用,你拿掉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用,你拿掉试试看。

您是说拿掉电感还是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是说拿掉电感还是电容???

两个都可以拿掉。

网友C:
电感不能拿掉。

楼主:
为何?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可以拿掉。

拿掉直接用IO 驱动是可以的  但是我想知道它这样搭电路是为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拿掉直接用IO 驱动是可以的  但是我想知道它这样搭电路是为何?

有些是故弄玄虚。

网友B:
蜂鸣器,只要响就行,不是喇叭,还讲个什么音质的。

网友C:
电感拿掉声音不够响亮。

网友D:
nH小了吧,这样用一般是mH的,使蜂鸣器更响,原理同镇流器。电容是高频倒地,参数也小了

网友C:
也可能,最好做实验得到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nH小了吧,这样用一般是mH的,使蜂鸣器更响,原理同镇流器。电容是高频倒地,参数也小了 ...

电感的选择有什么理论依据么?比如公式?电容的作用不就是高频滤波么?选的太小了?多大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最好做实验得到结果。

mH电感太大了 产品不结构不允许

网友C:
引用 楼主:
mH电感太大了 产品不结构不允许

哪就用贴片的电感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就用贴片的电感试试吧。

电感的选择有什么理论依据么?比如公式?电容的作用不就是高频滤波么?选的太小了?多大合适?
还想请教!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感的选择有什么理论依据么?比如公式?电容的作用不就是高频滤波么?选的太小了?多大合适?
还想请教 ...

这个我没了解过,百度查下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