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和CPLD

楼主(2015-05-20):
请问,DSP和CPLD相连时的数据、地址、控制总线的根数是由谁确定的?对DPS和CPLD的配合使用不太懂,求这方面的资料。@zhangmangui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得设置主从关系

网友B:
你只需要看EMIF接口   或者c2000的XINTF接口
看看时序    CPLD根据时序判断是读取还是写入
然后判断地址   将数据送到相应的外设
建议重点看看EMIF接口时序   结合   TI EVM提供的CPLD代码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