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MCU-各品牌烧录器-用户体验调查

楼主(2015-05-20):
目前MCU竞争很激烈,大家用的IC各有各的优势,然而对不同厂家的编译器、烧录器想必也一定有不同的感受体验,本人此贴想针对大家对使用各家烧录器的过程中的综合体验,做个综合比较调查。
品牌名称如下:
台系:A1. Holtek    A2. Sonix  A3. Abov    A4. 三星        A5. 义隆      A6. 应广       A7. 飞凌   A8. 十速。。。。。。
大陆:B1. 比亚迪   B2. 芯海    B3. 中微     B4  晟矽微    B5.STC        B6.士兰微    B7. 海尔   B8. 芯旺微。。。。。。
其他:C1. MICROCHIP   C2. ST  。。。。。。
(以上顺序为个人在小家电与消费电子领域的熟悉度 随机罗列)

比如功能的体验:
√ 烧写速度   1.6K PCS /H(2K ROM)
√ 支持 SD card 脱机烧写
√ 支持一拖多烧写
。。。。
希望各位大神能对自己熟悉的品牌做个评价或者吐槽下感受

网友A:
OTP的侧重良率,Flash的侧重方便

网友B:
来聆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OTP的侧重良率,Flash的侧重方便

目前行规OTP产品正常不良率在多少

网友A:
OTP不良率报警点,FT的千三,没做FT的要翻两三番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行规OTP产品正常不良率在多少

我们松翰要求是千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松翰要求是千一。

松翰是不是万几呀?
几家国产 海尔 晟矽微。。 对外称不良率千一,万几,不知道真假

网友A:
芯片本身的不良率是到千一或者万几,应该问题不大,但涉及到运输,烧录,上板,太多环节了,IC厂商没人敢签合同保证千一以内
同时,OTP跟Flash不同,Flash可以擦除重新来过
IRC的校准,其实一般厂家做到百一百二的,问题是不大的,但厂家书面承诺一般是百三,台湾厂商书面承诺是5%,写到纸上的,都要给自己留余地
还有,比如STC的烧录,每次都报告IRC精度千分之几,实际的情况你测下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C(2015-06-25):
引用 楼主:
松翰是不是万几呀?
几家国产 海尔 晟矽微。。 对外称不良率千一,万几,不知道真假 ...

基本上做到万几也正常,是保证千一。
保证千一是因为有测试,像松翰的一个MCU测试0.03-0.07元。
所以市场上有完全一样的IC价格差0.05-0.10元。
建议8脚可以买不测试的,因为烧入会用到所有IO。14脚最好测试一下,一般不测试不良在1%。

网友D:
小白还不懂...

网友E:
晟矽微的正常情况是千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晟矽微的正常情况是千三

一般你们烧录sop14的不良率是千分之三?这个比例实际来说会不会有点高

网友F:
转让韦博英语四个级别课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351131

网友G(2015-07-27):
凑个热闹,向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H:
没写完呢?还有麦肯M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