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容性负载过大,模块启动不了,怎么办?

楼主(2015-05-20):
(无正文)

网友A:
在实际应用时,容性负载超过模块正常使用时的最大容性负载,输出电容过大,开机瞬间需要很大的启动电流,会引起模块的启动不良。
建议减小输出端所接电容或是在输出端加缓冲电路以提高模块带容性负载的能力。

网友B:
加入缓冲,实现软启动

网友C(2015-06-30):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