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与STM32 GPIO操作对比

楼主(2015-05-20):
STM32操作GPIO的初始化例程
void LED_GPIO_Config(void)
{
                /*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GPIOB和GPIOF的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选择要控制的GPIOB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引脚速率为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B0*/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要控制的GPIOF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F7*/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要控制的GPIOF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F7*/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关闭所有led灯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0);

                /* 关闭所有led灯        */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7|GPIO_Pin_8);
}

楼主:
GD32操作IO的初始化例程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Par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仔细分析,发现两者GPIO的初始化大同小益,只是在个别函数上有出入
                /*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STM32: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D32  :       GPIO_InitPara GPIO_InitStructure

楼主:
         /*开启GPIOB和GPIOF的外设时钟*/
STM32: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GD32:     RCC_APB2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

网友A(2015-06-21):
如果要我说,GD的极点修改,使的名称上更符合国人的习惯,更容易理解库函数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启GPIOB和GPIOF的外设时钟*/
STM32: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 ...

上边这些不同点的都是些细节性的,需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边这些不同点的都是些细节性的,需要注意的。

基本上照猫画虎就可以了,暂时没发现别的相似的但不同的函数。

网友C(2017-08-10):
这个是常规库吧,ST用新的HAL库,移植到GD是不是就麻烦很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仔细分析,发现两者GPIO的初始化大同小益,只是在个别函数上有出入
                /*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 ...

这个定义的是可以在提供的库中进行修改的。

网友E:
这些不通电的只是在路函数的设计上会不一样的

网友B:
这也没看出有啥不一样的地方的呀

网友F: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开启外设时钟

网友G:
能不能加个QQ请教一下啊,大哥,我在做GD32开发我QQ207082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