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导出gerber在CAM350问题

楼主(2015-05-20):
Altium导出gerber后想在CAM350上面查看,结果提示这样  “Cannot convert the following lines in file " Ver.A.apr":Line 86: Error Creating Aperture:  Width must be greater than 0.
for Dcode 95.
D95   ROUNDED             0.000       0.000       0.000 FLASH       0.000

求问原因和如何解决.

CAM350版本为V9.5.1,忽略这些错误后在CAM350上面看不出板子有什么问题。

网友A:
D 码没有大小 ,简单在做法先随便输个数,再 查找这个D 码看在什么地方,然后再判断多大合适

楼主:
什么是D码? CAM350我只会看转的文件对不对,不太会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是D码? CAM350我只会看转的文件对不对,不太会操作。

也就是线条或焊盘的大小 ,CAM350菜单 Tables----Apertures 找到Dcode 95,选round形状,随便输入个大小,点OK
然后info----find----dcode  就能找到这个D码在什么位置,以及是否正确

如果还不明白签名档可以找到我,再帮你解决

楼主(2015-08-04):
最后还是自己解决了,是有个定位点的边缘线条宽度为0,删除就好了。

网友B(2015-10-23):
牛,我来说下方法,画一线,设置宽度为0再修改线条为如10MM宽(设置这么宽是方便看到有问题线在哪里,)全局下,就出来了,DEL就ok,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