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O输入输出模式 配置

楼主(2015-05-20):
输出方式下如果有上拉,则将输出口配置成OD模式,如果没有则PP模式,大多数情况下配置成PP。

楼主:
而输入模式下则好理解,电压高了则下拉IPD  IN_PL,电压低了上拉IPU  IN_PU,模拟输入即AIN。

楼主:
双向IO-将STM32的IO配置成开漏输出,然后外接上拉,就实现了双向IO。注意:读取IO数据时需要使用GPIO_ReadInputDataBit();

楼主:
如果用的功能模块 如spi等的外设输出应用 AF_PP,其他的正常输出用OUT_PP

楼主:
时钟AFIO的开启是在:事件输出、外部中断、重映射的情况下。管脚的默认外设功能并不需要开AFIO时钟如:RCC_APB1Periph_USART2 RCC_APB2Periph_SPI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