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DK复制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5-05-20):
我用MDK5写程序,我复制网上的一段代码:
_Nop();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粘贴到编译环境里,就成这样了:
_Nop();   /*???????????*/
我还有一个字一个字的改,太麻烦了。
是不是需要设置哪里?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两个文本的编码格式不一致,可以在MDK的edit->configuration->encoding里选择,ANSI或者UTF-8,要看你复制前的那个文本是什么编码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根据2楼意见改下;

网友D:
楼主是不是直接从网页上复制下来的

网友E:
很多开发软件对汉字支持的不好,这是常见问题

网友F:
2楼的解释是王道啊!

网友G:
感谢2楼的解释阿阿阿
这疑惑我也卡很久
每次都要重新批注真的很麻烦
最后都懒的批注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