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系统烧写总是不成功

楼主(2015-05-20):
系统烧写总是不成功
是不是我的板子或者板载eMMC有问题

按照手册[E9_天嵌科技出品- 开发板使用手册_20131115.pdf]的说明
在winxp下用mfgtool烧写Ubuntu,烧写过程虽然正常结束,
切换回eMMC启动模式后,串口报:

*** Warning - bad CRC or MM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 EmbedSky BIOS for E9 #####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3
booti: bad boot image magic
fastboot is in init......flash target is MMC:3
Bad partition index:2 for partition:recovery
Bad partition index:5 for partition:system
wait usb cable into the connector!

用随机光盘提供的uboot.bin,uImage,oneiric.zip从SD烧写时,
串口经常没有输出,要不就是像[?口]的非常短的乱麻,
就像没法加电一样

偶尔在长时间没反应时拔掉电源再立刻插上后,串口会有如下输出,然后就停止了

U-Boot 2009.08-dirty (Oct 28 2013 - 14:37:18)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2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73
Temperature:   36 C, calibration data 0x54a4ba69
mx6q pll1: 792MHz
mx6q pll2: 528MHz
mx6q pll3: 480MHz
mx6q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66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264000000Hz
emi_slow clock: 132000000Hz
ddr clock     : 528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nfc clock     : 24000000Hz
Board: i.MX6Q-SABRESD: unknown-board Board: 0x63012 [POR ]
Boot Device: SD
I2C:   ready
DRAM:   2 GB
MMC:   board_mmc_init call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 Warning - bad CRC or MM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0:00:00:00:00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kernel   @ 10808000 (5049716)
ramdisk  @ 11800000 (2829172)
kernel cmdline:
        use boot.img command line: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cd,if=RGB24,bpp=32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fbmem=28M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uncompression error

-- System halted

网友A:
没有遇到过你说的问题,帮你顶了

网友B(2016-10-15):
进入uboot 设置从ubuntu 启动。
进入uboot 后,选择4,然后选择1,然后选择s, 然后q ,然后重新启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