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路求助

楼主(2015-05-20):
谁能帮我列一下U与I的公式??急急急。

网友A:
楼主那个 I ,右边有两条线,一条到三极管集电极,另一条不知道走向哪里。

网友B:
应该是个压控电流源,如果楼主指的是三极管集电极的输出电流,忽略三极管基极电流的话,I=(5V-U)/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