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这种错误谁见过?

楼主(2015-05-20):
我用的MDK5.14
我这样写程序:
if((c<<BitCnt)&0x80)
                         SAM_DAT_HIGH;   /*ÅжϷ¢ËÍλ*/

                 else
                                 SAM_DAT_LOW;

else这行有错误:
IIC.C(108): error:  #127: expected a statement

我这样写就不报错啦:
if((c<<BitCnt)&0x80)
                         SAM_DAT_HIGH;   /*ÅжϷ¢ËÍλ*/

                 if(((c<<BitCnt)&0x80)==0)
                                 SAM_DAT_LOW;

为什么?是编译器的BUG吗?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加上{}看看行不?

楼主:
谢谢!加上括号可以了,不过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B:
看语法没啥问题;

网友C:
按理说不应该啊,两种写法应该都对的

网友D:
SAM_DAT_HIGH  很明显这个宏是多个语句,或者已经用;结尾

楼主:
我的宏是这样的:
#define SAM_DAT_HIGH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3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8 );}
#define SAM_DAT_LOW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3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