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如何打开字节选型复用功能的部分功能

楼主:
最近在用STM8S的TIM1,用到了互补输出功能,但是互补输出需要打开复用功能,,,问题就在,这个TIM1CH1N就刚好在AD的管脚那里,只要复用功能一打开,,似乎所有的AD管脚都不能用了,,如图上所示,如果我要用TIM1_CH1N就得打开[AFR5] 这个选项字节,,那打开了之后,,我没使能TIM1_CH2 TIM1_CH3  只使用了TIM1_CH1N和TIM1_CH1 ,,可是,,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QQ截图2015052017305513 14 15脚的AD功能似乎用不了,采出来的AD值都是0

网友A(2015-05-27):
你好,你的问题描述得不是太清楚。对于STM8S MCU任何一个IO port 在同一时刻只能执行一个功能,所以如果你在服用功能选项里面使能了TIM1 通道功能,那么只是该通道的ADC功能就不能同时使用,其他的ADC通道不受影响。

如果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发email 给我: xinyan.yu@st.com

楼主(2015-06-27):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的问题描述得不是太清楚。对于STM8S MCU任何一个IO port 在同一时刻只能执行一个功能,所以如果你 ...

就如上面的图片所示,,我能否将PB0,PB1作为TIM1的复用功能,,,,,同时PB2,PB3继续作为AD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