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奇怪了,我发的好几个贴中都有“ 搜索 复制” 四个字 ?

楼主(2015-05-20):
见附图
奇怪了,我发的好几个贴中都有“ 搜索 复制” 四个字 ?

我并没有 输入这几个字呀,重新编辑了几次,还是如此 ?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还请 专家指点 !
会不会是我的电脑中毒了 ?

谢谢!

附图

网友A:
发帖内容都是手打的,不是复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帖内容都是手打的,不是复制的吧?

谢谢大侠指点 !

大侠确实一语中的 !

是这样的:
回帖的内容一般都比较短,所以 是手打;
发帖时,内容比较多,还有图片,为了防止 错误,都是在 记事本或word中编辑完,检查无误后再发帖的。

这种情况很长时间了,为什么最近不行了,是发帖、回帖的规则变了 ,还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帖内容都是手打的,不是复制的吧?

这次发帖,是全部手打,为何还是出现“ 搜索 复制 ” ?!:(

搜索
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帖内容都是手打的,不是复制的吧?

重新编辑后,有跑到下方来了 !
搜索
复制

难道和浏览器有关?我用的是QQ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帖内容都是手打的,不是复制的吧?

看来就是 浏览器的问题; 换了个浏览器,重新编辑几个帖子后,问题没了!

垃圾的QQ浏览器呀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就是 浏览器的问题; 换了个浏览器,重新编辑几个帖子后,问题没了!

垃圾的QQ浏览器呀 ! ...

好波~~能正常使用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