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遥控

楼主(2015-05-20):
控制板用的是MSP430f5438和MSP430f149,无线是NRF24l01,两块之间互相收发

楼主:
也是初学,还请指教

网友:
这个芯片很好用,只不过距离太近,也就只能学习下这个无线操作方式。

网友A:
nRF24L01是由NORDIC生产的工作在2.4GHz~2.5GHz的ISM 频段的单片无线收发器芯片。无线收发器包括:频率发生器、增强型“SchockBurst”模式控制器、功率放大器、晶体振荡器、调制器和解调器。

网友:
这个芯片很好用,只不过距离太近,也就只能学习下这个无线操作方式

网友B(2017-06-27):
这个是基于无线数据传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