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再问NUCLEO串口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5-05-20):
我都快崩溃了。我的电脑系统是WIN7 64的。
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插上USB线,设备管理器里有未知设备,如图:
点击更新驱动程序软件,选自动搜索,提示如下:

楼主:
我装了STLINK驱动,装了Virtual com port Driver(v1.3.1),
参考了这个网站的帖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f348920101ip0m.html
下载了mdmcpq.inf和usbsys.sys,
放在一下目录:
mdmcpq.inf在C:\WINDOWS\INF目录;
usbser.sys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目录。
修改mdmcpq.inf如下:
2、修改mdmcpq.inf
[FakeModemCopyFileSection]
usbser.sys,,,0x20
修改为
[FakeModemCopyFileSection]
;usbser.sys,,,0x20

修改了stmcdc.inf。
可是还是不管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编译软件,会不会是它的问题

楼主:
现在又变成这样了。

楼主:
有三个,一个dangle,一个USB器件,一个未知设备。感觉有进步,我一定要搞定它。

楼主:
好啦,让我捣鼓好啦,我都不知道怎么好的。

网友B:
解决了就好;
这种问题不太好解决,只能你自己想办法;

网友C:
楼主上ST官网搜stsw-link009的驱动程序,网址在http://www.st.com/web/catalog/to ... archtype=partnumber,下载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D:
恩 多尝试就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E:
这种是系统被精简过,

网友F: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ST NUCLEO-F070RB开发板 - 搭建Keil开发环境  http://www.yiboard.com/bbs/thread-69-1-1.html

应该是选择驱动的版本问题

楼主:
已经搞好啦,还有人在回。

网友G(2016-04-14):
引用 楼主:
好啦,让我捣鼓好啦,我都不知道怎么好的。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和你的一样,楼主你是如何搞定的?请赐教

设备管理器

设备管理器

楼主:
我都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