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时钟

楼主(2015-05-20):
MSP430家族的时钟资源,配置怎么有好多都不一样啊,都整晕了

有没有大神有经验,做出总结了

网友A:
msp430的时钟配置比较灵活
具体可以参考时钟系统原理框图

网友B:
不同的芯片的时钟资源也略有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芯片的时钟资源也略有不同

是的

网友:
你下载那个数据手册有一个图,按照图上的顺序配置

网友C:
一般某个系列的430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时钟系统,在他们的家族手册里会给一个系统结构图,图上有各种寄存器与设备的关系。

网友C:
根据那个关系图,你可以轻松的配置出你要的时钟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