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高频1MHz功率放大器的意外收获

楼主(2015-05-20):
用最简单的甲乙类功放输出2w的1Mhz信号,负载50欧,一直试波形不好,最大只能到4v,加变压器后输出也不行,尝试了在变压器前段加电容,问题解决了,但是变压器初级波形很差,次级符合要求。虽然问题解决了,但是不太明白为什么

网友A:
应该是某额定功率的时候。

谢谢大家!

测试其波形和THD。

THD在额定功率的情况下达标。

才算合格。

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