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与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2015-05-2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用三周加速度的做倾角测量的比较多吧。

网友A:
我这有个文件资料的分享出来的啦。。

网友A:
这个就是用MSP430单片机结合加速度芯片的做的测量倾角的设计方案的。

网友A:
还有一个资料的,跟这个类似的,也很好的

网友B:
像这样的,是不是直接用模块开发起来更快

网友C:
加速度相关的,需要相关传感器,哪些传感器也就是个接口通信问题,一般是SPI,II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速度相关的,需要相关传感器,哪些传感器也就是个接口通信问题,一般是SPI,IIC。 ...

是的,然后还有数据处理

网友E:
要看你选择什么传感器,传感器很简单,主要是通信协议搞懂了,然后就可以轻松控制了。

网友F:
一般这些传感器不是SPI接口就是IIC接口,学懂这些接口操作就行了。

网友:
这读取数据简单,如何用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