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aychang斑竹讲解的倍压电路,不太懂

楼主(2015-05-20):
下面几个图是maychang版主讲解的倍压电路,但是里面定量的分析不是很明白,望指点

楼主:
大家说说里面的C2的那些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1.5Vp   1.75Vp    1.875Vp等

网友A:
大约电工这种职业不太适合你。。。。。。。

网友B:
不用去研究1.5Vp   1.75Vp    1.875Vp  这3个数字是如何得到的

等你研究懂得这个3个数字如何得到,头发也白苍苍了

况且上面这3个数字也不是固定的

如果后面的负载重一点,数值就到不达1.5Vp

如果后面的负载轻一点,数值就不止1.5Vp

另外,这个数值不但和负载有关系,还和电源的内阻有关系

知道怎么给电容充电,就算学会这个电路了

如果电容的电压不足够你使用,

你拼命增加电容,并且增加电源的功率,就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约电工这种职业不太适合你。。。。。。。

有的时候不明白也正常,不能一棒打死吧:lol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约电工这种职业不太适合你。。。。。。。

大神要不你讲讲,这几个值怎么来的,设定在一个相对理想的状态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用去研究1.5Vp   1.75Vp    1.875Vp  这3个数字是如何得到的

等你研究懂得这个3个数字如何得到,头发也 ...

确实,这个电路的充放电,懂;但是还是想搞明白这三个值,假如设定在一个相对理想的状态下

网友E:
可以简单的这样理解,第奇数周时,C1都等于vp,偶数周期结束时D1左边电压和右边电压平衡。也就是输出电压=左边的电压2vp与右边上一周期电压的平均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神要不你讲讲,这几个值怎么来的,设定在一个相对理想的状态下

首先我可不是大神,不过明白这个并不需要大神。
我来说说1.5Vp:假定电压是从正半周开始的,再假定二极管都是理想二极管,再假定两个电容容量相等。
第一个峰值(正峰)时,C1充电到Vp,C2仍然是0,之后D2开始导通,C2开始充电;
这个半周期结束时,其实C1和C2都是0.5Vp,C1是左正,C2是下正;从第一个正峰到第一个负峰,D2是导通的,于是,
第二个峰值(负峰)时,C1是0.5VP,C2是1.5VP,他们的电荷在输入电压升到0.5VP之前不会变化;
当第二个正半周电压升到0.5VP,C1又开始充电,直到峰值时充电到VP;
然后,第二个负半周电压到-0.5VP之后,电荷又开始流动,C2充电,D2导通,C1和C2的电压和和输入相等,所以这次到负峰值时,C1是0.75VP,C2是1.75VP,它们方向是反的,电压变化是相等的。。。。。。。。。。。。。。。。。。。。
如果没有负载的话每次电荷减半,逐渐逼近2VP

你再好好看看maychang大叔的截图吧,以四分之一个周期分析,自以为聪明。。。。
点赞,分析的很正确。
好多字,要是俺的话,一个仿真图给他就是了。。

网友F:
定量计算?等等,我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可不是大神,不过明白这个并不需要大神。
我来说说1.5Vp:假定电压是从正半周开始的,再假定二极管 ...

就你所说的第一个峰值(正峰)我就完全不能理解:
1、你说的第一个峰值是指一个周期的正峰,还是半个周期,按照你的讨论应该是半个周期的意思;
2、如果是按半个周期来讨论,正半周期时,始终对C1充电,为什么你会说:“之后D2开始导通,C2充电”?正半周期时C2可能充电吗?你说第一个正半周期结束时,C1/C2都是0.5Vp,我实在不能理解,也与maychang版主的讨论不一致

网友A:
别学这电子了,又累人又收入低,远远比不上当官。

网友G:
虽然以前知道结果,这些终于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别学这电子了,又累人又收入低,远远比不上当官。

呵呵,我还真想知道正半周期C2是怎么充电的

网友D:
这个我懂,但是设定在一个相对理想的状态下,那些数值是怎么来的?有点较真了,但就是想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虽然以前知道结果,这些终于知道为什么了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H:
正半周期时C2能充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正半周期时C2能充电?

9楼戈卫东的帖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

orcad

网友I:
我说一个关键点,估计大伙都能能明白了。
第一个四分之一周期,C1电压到达VP,这个没有问题。
第二个四分之一周期,因为电源电压下降了,C1对电源和C2进行充电,如果C1与C2相同的话,那么就是就是1/2VP。

所以楼主第一张图就错了,半个周期结束时C1上的电压并不是VP,而是1/2VP

欢迎鼓掌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我说一个关键点,估计大伙都能能明白了。
第一个四分之一周期,C1电压到达VP,这个没有问题。
第二个四分之 ...

“C1对电源和C2进行充电”,这句更正一下,实际上并没有对电源进行充电,只是对C2进行充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我说一个关键点,估计大伙都能能明白了。
第一个四分之一周期,C1电压到达VP,这个没有问题。
第二个四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