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69与28335的优劣

楼主(2015-05-20):
在电机控制上28069比28335有何优势

我知道的28069与28335在硬件上的主要差别好像是28069比28335多了vcu和cla两个模块

网友A:
TMS320F28069主频80M
RAM片内:100KB
FLASH片内:256KB
ROM片内:BOOTROM32K×16位片内:OPTROM 2KB
A/D 片内:2×8通道,12位分辨率,采样率3MSPS,0—3.3V输入量程
SCI异步串口1通道,MAX3232,1通道RS485
CAN总线1通道,符合CAN2.0规范,最高传输速率1Mbps
工作温度 -45—85℃

网友B:
先看下这个比较的吧

网友B:
硬件上的差别还是蛮大的

网友B:
高精度HRCAP通道数很明显的不同,一个有,一个没有的啦。

网友C:
楼上的资料介绍比较详细的。

网友D(2016-09-15):
觉得28069的主要卖点是他的内置 fAST估算器

网友E:
这个没有什么优劣区分的,主要看设计开发这的需要

网友C:
这没有啥优劣之分的,主要看实际的应用场合的及经济效益的考量。。

网友A:
这个实际用着做过开发的人员才有发话的权利的。

网友(2018-03-05):
28335的程序可以直接用到28069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