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KEIL 位变量 结构体所占用字节数 不对 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15-05-21):
struct StuctByte
{
unsigned B0 :1;
unsigned B1 :1;
unsigned B2 :1;
unsigned B3 :1;
unsigned B4 :1;
unsigned B5 :1;
unsigned B6 :1;
unsigned B7 :1;
};
struct StuctByte StuctByte_DO;
uchar i;
i=sizeof(StuctByte_DO);
--------------------
运行结果i=2;

谁能给解释一下???

KEIL uv4 编译

如何能让sizeof(StuctByte_DO)=1???

网友A:
unsigned char xx:1;就可以了

网友B:
有可能的编译器的强制规定, 没有试过. 这样的问题基本只能它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网友C:
呵呵,我试了一下,居然i=4。。。
不过,可以把它放到union里面,强制它大小是1字节。或者就用2楼的方法
union{
        unsigned char Byte;
        struct
        {
        unsigned B0 :1;
        unsigned B1 :1;
        unsigned B2 :1;
        unsigned B3 :1;
        unsigned B4 :1;
        unsigned B5 :1;
        unsigned B6 :1;
        unsigned B7 :1;
        }Bits;
}u1;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试了一下,居然i=4。。。
不过,可以把它放到union里面,强制它大小是1字节。或者就用2楼的方法
un ...

你这这是在32位机上的结果
unsigned B0 :1;这个等于unsigned int B0 :1;结果当然等于4了

楼主:
struct StuctByte
{
unsigned char B0 :1;
unsigned char B1 :1;
unsigned char B2 :1;
unsigned char B3 :1;
unsigned char B4 :1;
unsigned char B5 :1;
unsigned char B6 :1;
unsigned char B7 :1;
};
struct StuctByte StuctByte_DO;
uchar i;
i=sizeof(StuctByte_DO);

i=1
  2楼正 解决  ,